Y400 MOS管P管能用N管代替?

楼主(2021-10-04):
朋友拿过来一台Y400,电池和充电器不能同时用,可调电源插上大电流,拆机发现PQ37 烧毁,拆下来发现居然是个N管,型号是FDS6690AS,太奇怪了,旁边的PQ38是P管,型号是AO4423,这管子一看就是换过的,我记得这里应该也是P管的AO4423才对啊。朋友说这机器他上次修好已经用了两年了,搞不懂了。我肯定是要按图纸换P管的,换了个FDS6675BZ,用了半个多小时,光荣牺牲了,是不是功率太小了,求教大神。

网友A:
理论上来讲不是电流也太小,你量下gs之间的电压。这种管子最容易坏的情况是没有完全导通,导致管子过热,烧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来讲不是电流也太小,你量下gs之间的电压。这种管子最容易坏的情况是没有完全导通,导致管子过热,烧坏。

好的,感谢,我回头测一下

网友B:
G极电压偏高有16V,这个肯定不正常,正常的应该只有8V

网友:
烧的是PQ38,看错了

网友:
PR274 \275阻值正常吗

网友:
很普通的管子啊

网友:
Y400烧这个管,一般都是后级有漏电或短路

网友:
PR274正常 ,但是PR270和PR275都不对,换了以后PR275正常,但是PR270马上就烧了...那是一个200K的0402的贴片

网友C:
p管用n管代替,你可以试试

网友D:
功率即使小点也不至于直接烧

网友:
引用 网友C:
p管用n管代替,你可以试试

是真的,他之前的用6690,故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功率即使小点也不至于直接烧

嗯,应该不是功率的事,别的地方还有毛病

网友E:
怎么可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怎么可能呢??????????

是真的,所有说很奇怪,按道理谁会改电路呢?虽然是个烧掉的管子,但是上面的字还是可以看得很清楚的,难道原厂是P+N,但是从来没见过,都是P+P的

网友:
换了不导通

网友:
PQ38换成N管,G极直接接地,应当不受影响

网友:
Pq38的P装成N?那就是mos当做二级管用了,虽然沟道没打开,但是体二极管工作了,这也是最终烧毁的原因。

网友:
P换P  N 换N  多正常啊!

网友:
N P管怎么可能能互换

网友F:
不知道PQ43B的工作状态OK嘛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知道PQ43B的工作状态OK嘛

那个管子没问题,量过了,哈哈

网友:
终于修好了,应该就是那个PR275和PR270电阻的问题,阻值降低分压时导致G极电压过高,MOS管导通不良,过热烧毁,后换的这个MOS也应该不良了,把这三,又全部重新了一次,这次正常了,感谢各位的支持

网友G:
引用 网友B:
G极电压偏高有16V,这个肯定不正常,正常的应该只有8V

查下PQ37 PQ44  这个是很典型的保护隔离的问题。  估计有软击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查下PQ37 PQ44  这个是很典型的保护隔离的问题。  估计有软击穿的

感谢,已解决

网友H:
P管跟N管之间怎么可能互换,否则还分什么P N ,G极导通电压都不一样,楼主咋会问这种问题

网友:
这改电路是个高手,P管改N管 牛逼

网友:
刚把自己工作台的Y400笔记本拆下来给你对比了下,我这台机器上的PQ38、PQ37、PQ39之前也是PQ38坏了后面我自己用的是4407A代替用到现在没出现任何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H:
P管跟N管之间怎么可能互换,否则还分什么P N ,G极导通电压都不一样,楼主咋会问这种问题

他拿过来的时候上面上个N管,而且他说他用了两年了,所以我就奇怪了,后来我还是换了P管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