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110M-K USB报错后自动关机

楼主(2021-10-04):
        华硕H110M-K ,进过水,水干了,但是开机报USB错误,,经过检查,S_USB3_OC#12信号供电不正常,正常的S_USB3_OC#34,56,78,1011,几组信号都是3.3V,此组电压是2.2V,拆开电阻测量4.7K,8.2K都是正常的,并且上拉5V也正常,难道是板层微短路造成,直接飞线到此引脚,然后解决,电压3.3V正常了。。。

网友:
从别的好的信号 接根线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