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TPN-Q173版号 DAG35AMB8E0插电源灯亮不触发

楼主(2021-10-04):
惠普TPN-Q173版号DAG35AMB8E0插电源触发电源指示灯闪一下,这款机子是要原装电源才能触发上电的,发出来让大家少走弯路,因为用转换头也是能亮指示灯的,按开关闪一下,,就是这个信号问题AD_ID

EC的67脚

用原装电源一般能解决的。。。

网友:
嗯,同意楼主,修到惠普的机器只要用稳压电源电源头亮的,按开关没反应的,基本都是用原装电源,尤其那些电流大的,电源电流有时候也必须保持一致

网友(2022-09-08):
我记得电源口加一个10k电阻也能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