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pro 13 LA-E011P 不开机维修分享.修了一半.

楼主(2021-10-04):
接修PRO13.3 板号LA-E011P  ,
拿来插电大短路,拆机发现板子有个地方烧糊了20V对地短路.一看是显卡供电,估计独显没戏了,跟客户说明独显可能修不好了,客户拿来做表格的直接同意维修,,打发走客户后,开挖直接干穿了 ,主电源线都挖断了.

修修补补,表测没短路.上电试机.居然直接亮机了,不出所料无独显.功能一切正常.但是接上电池后大短路.测试PQ301短路,跟换后不短路了,但是充电0.3A跳变,还是不正常,根据电路查到PQ305也短路.更换后充电OK .可能是大电流导致2个MOS损坏.bios与图纸论坛有,我就不发了.

网友:
碰到大电流都要查保护隔离的MOS管  很容易坏 。    有几次都是全部安装好发现机器不充电。又重新拆 。后面学聪明了碰到大短路修好后都查一下保护隔离管子再装机

网友:
大短一般隔离管会坏,遇到好多台

网友:
高手啊这样的也能修哈哈要飞多少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