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神,显存供电短路,摘了大电感,后级短路,然后就没思路了。

楼主(2021-10-04):
后级相关的两个固态电容去了还是短路,然后怎么找哪里短路了?一个显存短路会使所有显存附近电路都短吗?如果烧鸡法,加在后级多少电压?1v可以吗?

网友:
显存短路就抬走吧

网友:
更新:随便拆了一颗显存,板上VDDQ全是短路,显存感觉也带走了。还有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更新:显存供电mos管烧了,12v进了显存,把所有显存都带走了?

只能一个个拆,拆一个用表量一量,也可以量量已经拆下来的显存是不是真的就短路了

网友:
估计显存挂了,拆掉所有的看还短不,不短就说明你对了,还短说明你误杀了

网友:
这种赶紧 给它找个风水宝地准备后事吧

网友:
根据我的有限经验,12V和显存VDDQ短路,基本要干翻一大片显存甚至核心。当作料板都不一定好使,同意楼上的建议,直接埋了吧。

12V和核心VDD短路,核心基本能保住。

网友:
昨天搞了个270x,显存供电上管短路,造成核心内部显存控制短路,报废了,心痛呦

网友:
试过一次全拆了才不短路,打后显存短路的,出了看看电容有没有异样,直接扔了

网友:
  一波带走,  团灭了, 现在就看看水晶是不是保住了

网友:
已经凉凉,95%核心挂了

网友:
1v烧鸡就知道了!

网友:
正常是一点点拆负载,排除短路,但是实际上,99%都是核心挂了

网友:
电容排除了,就扔了吧

网友:
那你也得看看是拆电感了还短路,那就真的没救了,显存二极管阻值0.060核心供电阻值0.020拆除电感低于这个就扔吧

网友B:
小白弱弱的问一下,看到这么多大神说显存挂了就只能抬走,为什么呢?难道换同型号的显存也救不活吗?

网友:
上1.5 v烧机,想快点发热就电流整大点,4-5安,摸摸是哪里,是核心的话就扔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白弱弱的问一下,看到这么多大神说显存挂了就只能抬走,为什么呢?难道换同型号的显存也救不活吗?

显存供电还有一部分是进核心的,有概率显存和核心都烧坏了,把所有的显存都拆掉还短路,就只剩下核心短路。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
短路那就没有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