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A1566漏电查不到原因

楼主(2021-10-05):
同行丢了一台A1566不充电,换过尾插无效给我,开机电流起跳接近200,以为是u2问题,直接换了一个u2,结果开机起跳电流还是大,但是充电问题解决了,然后充电但是充电很慢,屏幕右下角就是指纹右侧很烫,换了一个屏幕还是同样问题,进系统指纹不能用,把指纹3路供电都测下没有短路,不知道哪儿漏电,求高手赐教

网友:
哎难,高手都不进来了

网友:
有漏电不一定短路啊

网友:
有发烫也不一定是短路,测下电压

网友A:
换了一个不能证明不是u2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了一个不能证明不是u2

换了几个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