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pwrgd的条件是什么

楼主(2021-10-05):
8 9脚无电压,这两个是由81022发出来还是由哪里过来呢,跑线没跑出来?vin5v,en1.9,vddio 1.8
显存1.5也有
Pwrok 3.3
简单的画了个图,就是这么个情况,电阻和五脚没问题

网友A:
我刚修到这个芯片的 看图纸vdd vddnb都是反馈电压,81022基本条件也有但就是不出 研究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刚修到这个芯片的 看图纸vdd vddnb都是反馈电压,81022基本条件也有但就是不出 研究中

只要找到这个pwrgd从哪里来的就好办了,芯片我换了两个了,不知道是芯片问题还是我没焊好,感觉这种芯片太难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刚修到这个芯片的 看图纸vdd vddnb都是反馈电压,81022基本条件也有但就是不出 研究中

修好了说一下,你的en是不是1.9,难道是开启电压低了?

网友B:
这个应该是电源管理芯片吧?感觉这8和9应该是内存什么得复位信号,可能是接地,具体应该查一下数据手册或者测量一下阻值。应该不参与CPU供电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是电源管理芯片吧?感觉这8和9应该是内存什么得复位信号,可能是接地,具体应该查一下数据手册或者测量一下阻值。应该不参与CPU供电复位。

还是是没焊好的原因,重新上锡重焊后这两个电压出来了,但是核心电压还是没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刚修到这个芯片的 看图纸vdd vddnb都是反馈电压,81022基本条件也有但就是不出 研究中

老哥修好了没?

网友C:
81022的输出信号,主要作用是开启内存供电

网友D:
应该是4+1电源管理芯片,VDD PWRGD应该是核心电源好,开漏输出。VDDNB PWRGD应该是核显或NB供电电源好,开漏输出。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4+1电源管理芯片,VDD PWRGD应该是核心电源好,开漏输出。VDDNB PWRGD应该是核显或NB供电电源好,开漏输出。

新人表示看不懂,开漏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C:
81022的输出信号,主要作用是开启内存供电

哦,52脚vdd也是开漏输出吗?我换了两个芯片都是从坏卡上拆的,可能是芯片都是坏的,条件都正常就是出核心

网友:
引用 网友E:
新人表示看不懂,开漏是什么意思啊,

电源芯片正常输出后。内部不再拉低,外围上拉电阻拉高信号去向下一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哦,52脚vdd也是开漏输出吗?我换了两个芯片都是从坏卡上拆的,可能是芯片都是坏的,箱件都正常就是出核 ...

不一定。现在的VRM芯片,有供电  驱动供电  EN后,芯片等待vid或者SVID发出识别指令才开始工作。正常输出后才有PG开漏发出

网友:
引用 网友E:
新人表示看不懂,开漏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芯片本身不输出高电位,只是不拖后腿了,靠外部电压拉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新人表示看不懂,开漏是什么意思啊,

你可以把开漏想成和这芯片无关  意思是外部电路他不管了。

网友A:
修好了 你重点查下芯片的供电,我的是电阻贬值拉低了5v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好了 你重点查下芯片的供电,我的是电阻贬值拉低了5v

我这个还没好,mos小八脚控制管没en,连到81022的,不知道是芯片没发出来还是被拉低了。买了两个新的81022还在路上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修好了 你重点查下芯片的供电,我的是电阻贬值拉低了5v

不对啊,5v是直接连到7bl 05芯片上的没有电阻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不对啊,5v是直接连到7bl 05芯片上的没有电阻

你还是找个图纸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还是找个图纸看看吧

找不到这个型号的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