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加热板换主板的显卡插槽

楼主(2021-10-05):
前段时间从某鱼淘的X58主板,显卡插槽损坏,其实就是裂开了,接触不好了。构思了一段时间后,买了一块400W的某某子加热板,然后用1MM左右的铜板加工了一个长条。这个铜长条的目的是沾满焊锡后,怼在主板背面显卡插槽的焊点上。具体步骤如下:
1、暴力拆下原来的显卡插槽,塑料用钳子拔下来,针脚用电烙铁一个一个的搞下来。
2、用加热板配合铜条怼在显卡插槽背后的焊点上,等半分钟左右,用大头针什么的,从主板正面挨个插一下触点,看看是否都化开了。
3、趁热把新的显卡插槽按位置插到主板上。
4、清理焊点,洗白白后晾干试机。

个人感觉,成功率不一定高,所以各位大神谨慎使用此方法。我这块板子是修复了,就不上亮机图了,唯一的问题是槽略有点歪。

刚刚做好的加热板和铜条

展满焊锡的铜条,加热板已经加热。这里需要嘱咐一下,加热板的四个脚的螺丝孔,需要用手钳子往后掰一掰,否则四条螺丝的螺帽会顶住主板,让主板的触点接触不到加热铜条。

换好的显卡插槽正面

换好的显卡插槽背面,还没有清理焊点的样子。

补充内容 (2021-10-8 08:17):
看见大家回帖有疑问,我给大家解释几个疑点。1、温度控制的问题,这个加热板说明里提到了表面温度250正负10度,所以加热时候就是这个温度;

补充内容 (2021-10-8 08:18):
2、其实总得原理和锡炉差不多,不同点是锡炉容量比较大,需要比较多的焊锡,我这个是用一个铜条沾满焊锡代替的。总的来说还是比较省焊锡的。

补充内容 (2021-10-8 08:20):
3、有关拆旧显卡插槽的问题。我没有试着拆过,应该可以拆下来,但是估计会缺针什么的,也是看手法了。主要是加热没有插槽的空板时,可以用大头针试着戳每个孔,看看焊锡是否融化,方便掌握,拆的时候没办法查看。

补充内容 (2021-11-24 17:23):
再补充补充吧。用这个简陋的设备目前换过5张板子的显卡插槽了,都没有问题,只是有些换的有点歪而已。操作时需要注意的是1、铜条上面多整点焊锡,这样加热焊点方便迅速;2、尽量把插槽周围的原件暂时去掉,方便操作

网友:
这也行?高手

网友:
能修好就行,不拘泥于方法,赞

网友:
有点浪费锡,铁板烧直接加热也可以取下的,就是吸焊孔太麻烦

网友:
真是高手!!!

网友:
用锡炉能拆吧

网友:
这是大神呀!高手在民间,NB  Plus

网友:
搞一台波峰焊机。。。都妥妥的

网友:
迅维全是大神

网友:
试试用电热水壶的发热盘焊

网友:
厉害,我用电陶炉,加热面积太大主板烧变形了。

网友:
确实是高手,但是是不是可以考虑用一个容器制作简单的锡炉好一点呢?

网友:
下次可以试试放到煤气灶上面。记得之前有一个同行收了一批花屏显卡,放到烤箱里面加热。听说大部分都好了

网友:
一般我们都是风枪搞下来的

网友:
还非常有创意,,,

网友:
可以,值得一试。我也去买一个

网友:
厉害  我是用风枪  然后用高压风枪清空焊孔   然后新的直接可以放进去

网友:
办法总比困难多多,迅维出人才。

网友:
最简单怎么拆槽?吸锡可以拆

网友:
改天试试风枪直接搞

网友:
花最少的money,取得的成功指的称赞

网友:
风枪加吸枪好使

网友:
动手能力超级强悍

网友:
高手这都可以 以前我也尝试拆这个插槽 最后都是以失败告终

网友:
论坛里都是大神人物

网友:
这个方法可以哈

网友:
这玩意温度控制比热风枪容易,就是后期处理麻烦些

网友:
版主废主板的pcie插槽能完好拆卸么

网友:
迅维全是大神,明天我试下,温度要多少度

网友:
NB NB!!向大神学习,下次也试试

网友:
牛人自由办法 学习天天学习 去迅维

网友:
好看又有创意

网友:
楼主手艺精湛绝伦,值得学习借鉴

网友:
年B啊,被你的头像征服了,

网友:
吸锡线拖一遍,下不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