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分压电阻失效的讨论

楼主(2021-10-05):
大家好,最近经常遇到R188、R189、R191、R192这种分压电阻失效,导致电压不正常,也不是电阻坏了,因为我上点焊油给它吹一吹就好了,不是很明白为什么会这样。请大家指教一下哈!

像图上标的3K/4/1电阻,是买0201的3K欧电阻吗

网友A:
我猜测是灰尘、水蒸气等堆积导致其等效阻值改变。把它拆下清洗再装回,一般都会恢复正常。但是我不放心,我还是会更换全新的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猜测是灰尘、水蒸气等堆积导致其等效阻值改变。把它拆下清洗再装回,一般都会恢复正常。但是我不放心,我 ...

我比较懒,配一对分压电阻说实话挺难的。。。。

网友(点评):
越到腐蚀开路的还是得换。专业维修的建议还是买一本电阻本。几十块钱一本,170种阻值,每种50颗,按阻值大小顺序排列,贴有标签的。找电阻很方便。再也不用在料板上艰难的寻找了。

网友:
170种电阻好像不够呀,你这种好像都是低欧的,分压电阻大都是几千欧,有的甚至几十千欧,换成这种低欧的可行哇,会不会电流太大呀

网友(点评):
很多页,没有全部显示在图片上而已。10兆欧都有。你要更多阻值可以自己增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