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苹果A1419一体机 进系统 进PE都黑屏

楼主(2021-10-05):
苹果A1419一体机 进WIN系统 进PE都黑屏,进苹果的系统可以正常使用,进苹果的PE也可以。就是WIN的PE进不去。选择PE启动后直接就黑屏,但是过一会儿键盘的大小写灯可以正常切换,各位有遇到过着问题的吗

网友:
多换几个PE 试下呢

网友:
应该是显卡驱动的问题,换几个版本的PE应该可以

网友:
把bootcamp那套驱动植入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