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61-MLX3 PLUS 2.0无复位

楼主(2021-10-05):
前几天朋友拿了一块H61的主板打不开说让我看看,大致情况是放了一年左右,然后被老鼠到主板上面上过厕所。拿到手上看了一下,可以触发,供电正常,,CPU1.05和南桥1.05正常,测PCIE的A13脚有0.36电压,时钟应该也正常,A11复位没电压,然后到论坛里找了点位图一点点的慢慢找(本人小白,在充当老师傅,哈哈),测PG信号的时候偶然发现有个电阻没阻值,以为找到原因了,干下来之后发现还是这个样,我擦。VRMPWRGD这些电压都正常,最后找到PLTRST。发现IO12脚是没有电压的,这显然不对劲,然后再顺着点位图找到网卡,以为网卡有问题,把网卡也干下来了,然后还是打不开。最后测网旁边的电容,发现两脚都接地了我擦。请求大神们帮我分析一下。

网友A:
摸摸看网卡烫手就换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摸摸看网卡烫手就换呀!

网卡不烫手。问题是我现在把它还装不上去了

网友B:
这会又不短路了,唉。这块板子我都想放弃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会又不短路了,唉。这块板子我都想放弃了

既然给老鼠做窝那么久。。全身SPA免不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既然给老鼠做窝那么久。。全身SPA免不了的~·

我怕spa了连触发都不行了

网友:
坏板 H61,50回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