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手机打电话无声音 无服务故障维修

楼主(2021-10-05):
iPhone6手机打电话无声音 无服务故障维修

  机器型号:iPhone6

  故障现象:手机打电话无声音,经常无服务。

维修过程:

  同行拿过来一台iPhone6代打电话听筒免提无声,有送话,经常无服务故障机。拿到机子用语音功能录音,播放有听筒声音。那么说明音频到听筒座子线路是好的,排除音频问题。问题应该出在基带CPU给音频的送话信号存在问题,查看板子动过基带CPU修过串号,然后十有八九问题出在基带上。操起风枪,拆掉基带CPU后,果然发现掉了很多空点。

iPhone6手机打电话无声音 无服务故障维修 图1

  掉了这么多的空点,这机子最大可能就是摔过的,再仔细看下,还掉了两个有用的点,在显微镜下把掉点的u1脚v1脚重新飞线,涂好绿油,安装基带CPU。

  通电开机无服务,因为可以确定基带CPU安装的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根据维修经验判断,换完基带CPU后还是无服务就选择更换2G功放,更换2G功放。

iPhone6手机打电话无声音 无服务故障维修 图2

  更换2G功放之后还是无服务,然后看了一下手机有运营商,根据以往维修的经验,能收到运营商说明手机接收信号部分是好的,问题应该出在发射部分,然后更换一个大射频,如下图:

iPhone6手机打电话无声音 无服务故障维修 图3

  大射频更换之后信号OK了,打电话一切正常。到此,iPhone6手机打电话无声音 无服务故障修复。

iPhone6手机打电话无声音 无服务故障维修 图4

相关阅读:

iPhone6手机专题帖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30310-1-1.html

iPhone6系列进水不开机维修专题帖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41656-1-1.html

iPhone6系列阴阳屏维修专题贴
http://www.xinxunwei.com/sjwx/01036833.html

iPhone6 无背光专题
https://www.chinafix.com/zt/20346-1.html

本案例由(鑫智造会员)提供

迅维快修承接各种手机、电脑/笔记本板卡、数据恢复、平板等维修业务。免费检测,未修复不收任何费用。
全系列苹果手机iPhone ipad Macbook 维修价格
自助查询,自助下单:http://sz.xw360.com/

网友:
长篇教程学习

网友(2021-12-06):
在修一部小6,有基带有串号,有时候能收到信号,大部分无服务,插联通卡在蜂窝网络里头能看到中国联通,但是点运营商搜索那里时间很长,只有移动和电信,通用-关于本机里头有运营商,有ICCID,重植了基带CPU,V1U1也飞线了,换了基带电源、功放电源、大小射频、2G功放,天线开关问题依旧,请教还有哪里比较容易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