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显存电压偏高问题

楼主(2021-10-05):
一张gtx960的显卡,显存电压在2v左右,芯片已经换了,芯片是up1529q,此芯片的反馈电压是0.6v正常。求教:下一步的维修是不是要计算分压电阻的阻值了

网友:
对了,显存电压在2v时可以亮机,但是一跑分就会重启了

网友A:
外围电路反馈电阻都查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围电路反馈电阻都查查

嗯,量了一遍,图片在这里,自己还是一头雾水,请问是那个空位掉件了吗,显卡的另一面已经没有与反馈电路有关联的零件了,如果这个空位掉件了,那他应该是多少呀

网友:
显存供电是核心供电正常后再输出PG信号开启显存供电,检测核心有没有输出错误电压 检查核心芯片refin基准电压输入跟vid配合的电压有没有输出了错误的电压

网友:
公式好像是0.6*(R1+R2)/R1=VO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