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532U3C开机不认U盘

楼主(2021-10-05):
三星532U3C开机不认U盘,机器拿来是开机不显示,刷了个BIOS 能开机,但不引导。换了U口都一样。

网友:
在刷一个BIOS 或者看看BIOS设置关了没有 不行查主板USB  5V  数据线阻值 不行就桥CPU 了

网友:
三星的好多设置这一块  要关一些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