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Inspiron 14 5000, 版号17859-1

楼主(2021-10-05):
接到机子时是不开机的,对地打了一圈阻值没发现短路。对着图纸找到了ISL9538, 发现15脚CSIP短路了, 直接就换个芯片就不短了。

再转了一圈发现公共点只有3V。 就这公共点转了俩天 实在是没头绪。
在论坛上找了点位图,因为很多元件找不到标。
绕了一圈也找不到问题, 还发现了升压降压俩个场管, 只要用手一拍或上电翻板时就立马大短。

也在论坛上参考了那些经验。见到有人说把4个管跟俩个电容都换掉。 试过了还是一样。
有没有老大帮忙打救一下。

图纸跟点位图都是在论坛里下的,我把整一个文件夹里方便大家研究

网友:
板材问题吧

网友A:
有图有点位不好整吗,大短无非上管击穿,电容短路或电池隔离不了,一个个排除一下

网友:
还想挣扎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图有点位不好整吗,大短无非上管击穿,电容短路或电池隔离不了,一个个排除一下

就那俩管大短了 更换后就没大短 可是公共点还是3V 再拍一下 俩管又大短

网友B:
板层短路,恭喜又多了一块料板!!!!

网友C:
芯片场馆都换了还是大短的机器麻烦。

网友:
这个是保护隔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板层短路,恭喜又多了一块料板!!!!

只能暂定是板层了 只好退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芯片场馆都换了还是大短的机器麻烦。

主要要是一拍才短 更换后的再拍 再短 无语😓

网友:
3v公共点 确实是保护隔离出问题了 可是 能换的都换过了 还是不出来 没头绪啊

网友D:
我上次搞过是进水的,这个机器点位有问题,很多点不连的

网友E:
通病板层问题刮开后再修补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通病板层问题刮开后再修补就好了

那个太麻烦了 板层问题的话就不值得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上次搞过是进水的,这个机器点位有问题,很多点不连的

这点位确实是没连上的 可是找元件还是不错的 胜于无

网友F:
你拍人家干嘛?谁还没点脾气?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拍人家干嘛?谁还没点脾气?

谁让它矫情 不让修好

网友:
有断线的地方,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