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8b75-v usb过流15秒关机

楼主(2021-10-05):
粗暴简单的处理方法。
关键是能收到钱。

网友A:
换822   472多美观,这个有点不太雅观

网友:
换个排阻的事,这么长的铜线不要钱啊

网友:
其实就是排阻的事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822   472多美观,这个有点不太雅观

断线了,没有电压跟882没半毛钱关系。

网友B:
过流华硕的应该是很好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过流华硕的应该是很好搞的

会就简单,没定位不可能修得好

网友:
以前碰到过排阻虚焊的,也是华硕的板子,加了焊就好了。

网友:
我也碰到是断线的,不关排阻822的事

网友:
你怎么不飞条电缆过去

网友:
你这技术真的太好了

网友:
华硕基本上换822 472就可以

网友:
这样客户会接受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