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拯救者系列插维修电源转接口不

楼主(2021-10-05):
联想拯救者系列插维修电源转接口不能开机,闲来无事制作个小开关,分别对应170W,230W和300W。

网友:
那个开关有三个档位,对应三个不同的阻值,所以这个开关是可调电阻?电位器?

网友:
不是的,我是在开关的三个脚位上分别接了三个电阻在上面,一个2k的,一个4.7k的,另外一个是8.2k+470R串联的电阻。

网友(2021-11-09):
这个厉害,哥们,方便留点联系方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