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540 板号:nm-a161 rev:1.0 触发0.021a不上电

楼主(2021-10-05):
    今天接到一台e540,插电有待机0.013a,按触发上电到0.021a不动。拆机测各大电感阻值无明显短路,     上电摸主板待机芯片发烫,先打芯片周围的电容上对地阻值基本正常,有3v,5v,的线性电压,测电感一个0.5v,左右,一个1.1v左右,待机芯片是tps51225,插线性开机和供电开启都有3.2v正常,主供电什么的的正常,电压偏低,想着是不是芯片坏换了一个芯片先试试,安装上插电只听到一声清脆的什么折了,芯片上有一个小孔,上管gs极已经短路了,拆掉芯片,又换了一片芯片上电这次比上次更清脆了,芯片又烧了,拆掉,两个上管gs极不短路,想是不是哪个条件不对,
      这时仔细看图纸对比主板,有一个电阻是不是没装,pr404的位置应该还有一个电阻分压才对,装上一个20k电阻,再上电,直接有待机3v,5v.电压都正常了。我就不知道了,这个是之前有修过的,反馈电压少一个电阻,客户怎么用这么久才来修的,我修的时候真的没看到少了一颗电阻。亮机测试一切正常。

网友:
是啊,反馈电阻很重要,学到了

网友:
嗯学习下写的真好

网友:
一下用掉三个芯片,人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