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焊盘要怎么上锡呢?

楼主(2021-10-05):
用刀头拖的,拖上去的也就薄薄一层,就是上不去。

网友:
最笨的办法,用镊子沾锡膏一点一点抹,抹完直接吹化

网友:
在网上找找qfn焊接视频,看看别人。中间是接地的,一般不需要太多锡。芯片上引脚留一点锡。吹上去之后,给引脚拖一遍锡

网友A:
as600 jbc特细 加显微镜

网友:
引用 网友A:
as600 jbc特细 加显微镜

一根一根的涂吗,我上的锡浆,烙铁摸的,然后锡全跑中间去了引脚上粘不上

网友:
as600  加  jbc特细   加显微镜

网友B:
最新的技术就是(看视频的)用锡桨刷一遍,再用热风枪350度,吹化了就行。重点是很美观,锡量平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最新的技术就是(看视频的)用锡桨刷一遍,再用热风枪350度,吹化了就行。重点是很美观,锡量平均。

上锡桨时不用现涂焊油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上锡桨时不用现涂焊油了吗

【BGA手工焊接,用心做事#助焊剂 #sm-哔哩哔哩】https://b23.tv/TL5z6F

网友:
有一种锡浆用助焊膏稀释过的,引脚涂一点芯片对好,热风枪吹

网友D:
引用 网友B:
【BGA手工焊接,用心做事#助焊剂 #sm-哔哩哔哩】https://b23.tv/TL5z6F

我的是内八脚共32脚,这种是外脚。芯片没刀头一半大,只要上锡必然中间满,锡浆涂都不行

网友:
吹上去只要中间地没有问题,脚可以用刀头加锡拉一遍。

网友:
先把芯片定位上去,再从侧面引脚加锡膏,再热风枪吹化,然后烙铁再拖焊洗干净搞定

网友:
锡浆抹在芯片上,焊上去,再拿下来,焊盘上就有饱满的锡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的是内八脚共32脚,这种是外脚。芯片没刀头一半大,只要上锡必然中间满,锡浆涂都不行

应该也也差不多,只不过顺序要换一下,先把焊盘用吸锡线拖干净,焊盘上少量锡桨,现放芯片到焊盘上,再用风枪350度,吹化就行。这个要多练习。

网友:
看你这个芯片四周都可以放得下烙铁,用烙铁焊上去。先把芯片对准吹上,四周用烙铁焊。

网友E:
助焊膏锡浆风枪,你值得拥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也也差不多,只不过顺序要换一下,先把焊盘用吸锡线拖干净,焊盘上少量锡桨,现放芯片到焊盘上,再用 ...

谢谢你大佬

网友:
引用 网友E:
助焊膏锡浆风枪,你值得拥有

这些都用过了,不好使,现在是焊盘拖干净了,上锡怎么都上不去

网友:
这个主要不是靠芯片植锡嘛

网友:
就是楼上说的焊锡膏风枪 中间那么大平面用烙铁 有表面张力肯定拖不平 抹点焊锡膏风枪吹化了 收表面自然张力情况下不就应该差不多了嘛

网友:
我用刀头烙铁上留点锡,pcb上刷点助焊剂,然后一个脚点一下,不拖,锡会留一点在上面,芯片也先上点锡,这样二个差不多了,虽没原厂出来的饱满,但也够连上。

网友: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Ni4y1x7A9?share_source=copy_web

网友:
凤枪焊完用烙铁拖下就好了

网友:
抹点焊膏 烙铁平整干净 芯片引角上一圈锡 风枪450 直接上 抹油吹动 烙铁把引角走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