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5900u x556uj rev 2.0 内存供电芯片和网卡芯片进水维修求助

楼主(2021-10-05):
  此机接到手后拆机,发现内存供电芯片和下方的网卡芯片都进水了,先洗 了一下,通电,待机0.12,高了,先拆了内存供电芯片,还是0.12,再拆了网卡芯片,待机正常了,

  为了安全起见,把内存供电芯片换了个新的上去了UP1565P,开机触发,电流上到0.71-0.65,就是不显,按时序测各个电压均正常,然后怀疑会不会内存有问题了,按论坛的方法屏蔽了内存,上了个2G的DDR3L,还是不亮,

   后发现VCCG无电压,有人说这个电压在开机的时候会瞬间有,正常后就没有了,有人说过内存后就没有了,反正有人在点屏亮时,这个电压是没有的.后来在恢复不屏蔽内存的情况下刷了一下BIOS,不行.救思路.

网友:
是外接键盘大小写亮了没?  全部电压都出齐了吗?
如果全部电压都出来了,集显供电不用管,
是不是刷了bios  没有的话   那么可能内存颗粒下面进水了 ,  全部去掉 移动电阻屏蔽掉内存   如果还是切不亮   就cpu坏了

网友:
你这个大概率还是板载内存的问题

网友A:
还有个现象,触发后,过一会儿板载内存发烫,不过我插了内存好像也发烫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个现象,触发后,过一会儿板载内存发烫,不过我插了内存好像也发烫

取下全部内存颗粒。刷个屏蔽内存bios。估计就OK了

网友:
取下全部内存颗粒后,硬改屏蔽内存,用原机的BIOS开机屏会闪一下子,但不亮,拔电源的时候屏好像有光一暗的过程,看上去有闪的效果,去内存之前内存供电电感上只有4欧的电阻,去掉内存颗粒后电阻正常了三百多欧

网友:
但是这个内存供电1.35V会供向CPU内部,不知道CPU有没有坏,这个机搞死我了.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可是好东西

网友(2022-01-29):
补个贴:后来修好了,刷了屏板内存的bios就亮机了

网友:
硬改没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