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x560显卡无输出,电压检测正常,显存检测正常,核显进系统可以认到卡

楼主(2021-10-05):
好奇怪的显卡,高清接口和dvi接口都无输出,核显进系统可以认到卡,安装驱动也没问题,换独显就是没输出。用显存检测软件测试没发现错误,不知道有没有其他高级的检测命令可以检测其他错误。pci-e数据线阻值也都正常,高清接口和dvi接口道核心的阻值也都正常。在别的主板上也测试过还是一样。这样的情况是不是核心虚焊或者坏了?

网友:
bios也刷过了 还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
这问题很好解决,你还需要静下心来慢慢测

网友:
显存有虚焊的概率比较大,U盘版软件盲测,测完到U盘里看结果

网友:
呵呵,我今天遇到一个,进系统什么都不点正常,点任何程序就画屏。跑显存正常.加焊核心后直接不显示了,跑显存也跑不了

网友:
显卡有多个接口时,有时不主动人dvi,和高清接口,重启电脑,重新查下

网友:
5v接口供电不正常吧

网友:
缺一个0.9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