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一下gtx780ti的供电思路

楼主(2021-10-05):
780ti的供电只谈12v相关的部分,因为老卡一般都会烧mos管,而mos管的输入就是12v的供电。
780ti的12v供电分成3个部分,在下面中蓝色是pcie的12v供电,黄色是第一个辅助供电12v,红色是第二个辅助供电12v。
核心供电的8个mos是sic780(集成了驱动、上管和下管),显存供电的2组(上管M3052M,下管M3058M)。
不同的mos是由不同的12v来供电的。

下面看看这些mos是由哪些12v来对应的。
当不接辅助供电的时候,只有蓝色的pcie 12v供电,没有黄色和红色的12v辅助供电,那么显示器上会提示请插入辅助电源“PLEASE POWER DOWN AND CONNECT THE PCIe POWER CABLE(S) FOR THIS GRAPHICS CARD”,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是有核心供电和显存供电的,不过只有1相供电。可以看到上面的图,核心供电的第2个mos和显存供电的第2组mos是由蓝色pcie 12v来提供的。可以用示波器看看mos管的输出或者电感电压。

通过测量mos管的12v供电输入和12v供电的关系,就可以梳理出这种关系。有什么作用呢?如果mos管烧短路了,一般都是测量G级的阻值,阻值偏小就意味着mos管击穿了,那么对应的12v供电就短路了。这样哪一路12v短路,就很快能找到对应的mos管。比如pcie的12v短路,那么直接找核心供电第2个mos和显存供电第2组mos,检查G极的阻值。

下面是sic780这款mos管的引脚图,其中第6脚就是G级,还有第36脚也是。黄圈标出的引脚是很重要的,焊接之后需要万用表测量一下阻值,防止虚焊。一般都需要拖一遍锡。vin是mos的输入,一般都是12v,vswh是mos的输出,一般都是接电感。

另外还可以参考大佬的文章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79643-1-1.html

网友:
谢谢分享,今天又跟着学了点~~

网友:
如果是750的分析就好了

网友(2021-11-28):
开机就掉电怎么搞呢

网友:
  这个思路总结的很好,新手入门仔细看几分钟就能搞懂这些意思,这篇结论很优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