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S41-70死机花屏

楼主(2021-10-05):
废话不多说直接上图
接一下键盘位置就会花屏,不按就不花了。此时已死机,有时按一下触摸板也会死机花屏,只得重启
拆拆装装研究了很久。,内存换了,主板与机身垫点东西。都一样。
实在想不明白哪里问题。

网友:
机器是不是进水或者摔过。 上次碰到一个笔记本进水的,键盘坏了, 换了键盘后有时候打字或者用触摸花瓶。就是键盘位置进水 EC在键盘下面靠近触摸板。   所有脚位腐蚀了,换键盘的时候没认真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