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C805笔记本开机运行30分钟会断电

楼主(2021-10-05):
有个问题请教下大家,C805开机运行30分钟,不管是单用电池还是插市电都会会断主电关机,按电源键也能正常重启。鲁大师监测温度正常,CPU最高不超65度,如果手动在开始菜单选择睡眠状态进入睡眠就不会断电,请问有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吗?

网友:
应该是BIOS电池没电了

网友:
应该是BIOS不匹配,要重新找个合适的BIOS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