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C805运行中掉电

楼主(2021-10-05):
有个问题请教大家,C805开机运行30分钟,不管是单用电池还是插市电都会会断主电关机,按电源键也能正常重启。鲁大师监测温度正常,CPU最高不超65度,如果手动在开始菜单选择睡眠状态进入睡眠就不会断电。请问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吗?

网友:
东芝的笔记本CPU供电有些机器会用大的NEC电容,,  贴片的很大个的。。 你看下你手里这个机器有没有那种特别容易坏的电容   电容坏了容易引起掉电

网友:
看看CPU背面有没有NEC大电容又的话直接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