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机电压偏低求助

楼主(2021-10-06):
一台宏基MS2317笔记本。版号10267-4,待机电压偏低5v只有4v,3.3v只有2.2v,芯片不烫,换过芯片还是一样偏低,芯片型号是RT8223.测量芯片引脚如下:16脚19v,13脚4v,6脚1.2v,1脚1.2v,18脚3.3v,8脚 3.3v,17脚5v,22脚4.5v,9脚7v,这里只有6脚和1脚不正常,6脚应该是3.3v,1脚应该是5v,图纸上找不到6脚和1脚的EN从哪里来。朋友们帮忙分析一下给个建议。

网友:
本人不太懂,你看下量测的4V角 看点位图连哪个电阻 换个试试

网友A:
1脚  6脚应该是正常的   芯片自身开启的

网友:
示波器上  测测上下管G级

网友:
待机电压偏低已解决,开始换芯片还是偏低,再换两个滤波电容还是偏低,再换两个动感3v,5v输出正常。补充  1脚和6脚1.2v是正常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脚  6脚应该是正常的   芯片自身开启的

是的,后来换电感待机正常了,说明1脚和6脚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后来换电感待机正常了,说明1脚和6脚是正常的

兄弟 你这机器换电感好了吗?    感觉会返修,  如果返修 你把 电感后面的滤波电容换了 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