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元件

楼主(2021-10-06):
hp340 usb2.0电路中的,应该是保护或防静电用的。这机没图纸,不知道元件具体型号,故障是u口用不了。

在联想板料上拆了一个c96kh装上不行,应该代换不了。

网友:
也不一定是这个,看看组值

网友A:
具体型号是PJSRV05W-4W6,就是防静电保护用的。正常的主板里拆掉它也能正常工作。不能工作说明有其它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具体型号是PJSRV05W-4W6,就是防静电保护用的。正常的主板里拆掉它也能正常工作。不能工作说明有其它问题

谢谢,我再查下其它问题

网友:
直接拆扔了

网友:
保护性无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