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门知识转自知乎:深入浅出笔记本电脑-内存篇

楼主(2021-10-06):
通过上一篇文章「深入浅出笔记本电脑-CPU篇」,我们学习到了关于笔记本电脑CPU中央处理器的参数、品牌、型号和常见关键场景的详细描述,最后还给出了最新的CPU天梯排行榜,供大家在选购笔记本电脑时候作出定性定量的参考。
Jerome明允:深入浅出笔记本电脑-CPU篇11 赞同 · 0 评论文章
接下来我们继续开始挖掘笔记本电脑的其它组件,本篇文章阐述的内存,内存对于笔记本电脑的性能起着极其重要作用。让我们来通过以下6个方面,一步步地解开内存的神秘面纱。
  • 内存品牌、发行代
  • 内存关键参数详解,包括频率、容量、能耗
  • 通道理论
  • 其它关键场景分析
  • 排行榜分析
  • 市面主流选购推荐
一、内存概览
日常计算机使用过程中,对于内存的概念想必不会陌生,它是计算机系统组件之间的沟通桥梁,是计算机系统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内存的运行快慢也决定了计算机整体的性能高低。
自1996年Samsung公司提出了DDR SDRAM之后,「同步动态随机存取内存」就逐步走进了人们的生活。
1.1 内存发行代
DDR发展到现在,已经历经了1~4代,目前市面上最新的DDR发行代是DDR4。下图列举了历史以来不同标准的内存条及其针脚数对应关系。
我们先来理解一下DDR的几个概念。[1][2]
  • DRAM英文全称“Dynamic Random Access Memory”,中文“动态随机存取内存”,它是一种半导体的存储器,主要是利用电容内存储电荷的多和少来标识一个BIT是0还是1。对于DRAM来说,必须保持周期性地充电以保障数据在「门控D锁存器」中不会出现数据丢失。
  • SDRAM英文全称“Synchronous Dynamic Random-Access Memory”,中文“同步动态随机存取内存”。它是一个具备了同步接口的动态随机存取内存(DRAM)。
  • DDRDDR全程DDR SDRAM,即“双倍速率的SDRAM”。可以说DDR是妥妥的SDRAM的升级版本。为什么说它是双倍速率呢?因为普通的SDRAM在一个时钟频率内只会传输一次数据,而DDR则是两次,即在时钟的上沿和下沿期分别传输一次数据,数据传输场景如下图所示。

  • LPDDRLPDDR全称“Low Power Double Data Rate SDRAM”,又称为mDDR(Mobile DDR SDRAM),是具有低功耗、体积小的特殊DDR,主要面向于移动便携设备使用。目前LPDDR标准已经发行到第5代。
每一代DDR内存的预取缓存Bit数(Prefetch)、时钟频率范围(Data Rate)、数据传输带宽范围(Transfer Rate)、电压范围(Voltage)参数范围统计如下:
  • Data Rate 时钟频率内存时钟频率,简称内存频率,是衡量内存性能关键的指标之一。 同CPU主频一样,内存频率通常用来表示内存的运行速度,并以MHz作为计量单位。 内存发展至今,已经来到了DDR4时代。 从2133MHz、2400MHz的入门频率到3000、3600MHz的主流频率,再到4000MHz甚至更高的频率,多种多样的频率极大丰富了我们的选择。
  • Prefetch 预取缓存Bit数预取技术在DDR第1代之时就已经开始应用,无论是CPU还是Memory或者是GPU都有使用到该技术手段。指的是在一个时钟周期内从存储单元内预先取出的比特Bit数,通过上下沿两期个传输50%的数据出去,以完成在一个时钟周期内把所有预取的数据全部传输到北桥上。这里所出现的nBit也常常被称为n倍的芯片位宽。
  • Transfer Rate 数据传输带宽内存带宽计算公式:带宽=内存时钟频率×内存总线位数×倍增系数/8。以DDR400内存为例,它的运行频率为200MHz,数据总线位数为64bit,由于上升沿和下降沿都传输数据,因此倍增系数为2,此时带宽为:200×64×2/8=3.2GB/s(如果是两条内存组成的双通道,那带宽则为6.4 GB/s)。
以上图标数据可发现,新代的DDR普遍比前一代DDR在Prefetch、Data Rate、Transfer Rate上的性能都会翻一番。也正是因为这样,才成就了我们目前市面上的高性能笔记本电脑的诞生。
1.2 常见内存品牌
以下通过一张目前内存条国内市场占比图,来阐述当前流行内存品牌有哪些,我们可以选配的附加内存条有哪些。
二、内存参数详解
关于内存参数,我们分为三方面进行详细的阐述,以期提供给同学们更多的选购参考建议。
  • 内存频率[3]内存频率,也称内存主频,用以标识内存的计算能力的高低,代表着内存所能达到的最高工作频率。常用的单位是兆赫兹(MHz)。内存发展至今,已经来到了DDR4时代,从2133MHz、2400MHz的入门频率到3000、3600MHz的主流频率,再到4000MHz甚至更高的频率,多种多样的频率极大丰富了我们的选择。一般来说,内存主频越高,计算能力越强,运行速度越快。内存频率分为:- 参数型,即内存出厂的内存频率支持范围。- 实际型,即实际使用过程中的内存频率取决于主板、CPU两个部件的参数限制。在选购内存条之时,不能一昧地选用最新款、性能最强劲的,还需要额外参考下CPU、主板所支持的内存代数、内存频率和内存容量三方面。水桶效应(短板效应)取最短的一个阈值,便是你笔记本所能支撑的最佳内存。
  • 容量内存容量的大小影响着计算机并行计算能力的强弱。当然,这也不代表可以无限制操作内存添加,可支持内存的大小取决于主板、操作系统和CPU。- 操作系统32位最大支持4GB,因为寄存器中的一位可以引用内存中的单个字节,因此32位系统最多可以寻址4GB(4,294,967,296字节)的RAM。 实际限制通常较小,约为3.5 GB,因为注册表的一部分用于存储内存地址以外的其他临时值。64位理论上可以支持17,179,869,184GB。当需要支持大于4GB以上内存之时,要求相应的CPU也需要是64Bit的,否则将无法支持。
- 主板主板支持的最大内容容量是由主板上的芯片组所决定,北桥决定了整个芯片所能支持的最大内存容量。额外地,主板上的内存插槽也限制了内存条的数量。
- CPU32位CPU只支持安装32位的操作系统,64位CPU可以支持安装32位(并不能100%完全兼容)、64位操作系统。在内存方面,64位的CPU可以支持更大的内存,而32位的CPU则只能支持最大4GB的内存容量。
  • 能耗内存能耗即指的是内存模块消耗的功率。一般情况下,电压越小,耗电量也就越低。
三、通道理论
内存的通道理论由来已久,可分为单通道、双通道、三通道、四通道。其中三、四通道主要应用与工作站和服务器方面,在消费级笔记本电脑更常见的是单通道、双通道的配置。
我们还是先从概念开始理解内存通道理论。
  • 内存通道内存的通道,简单地理解就是连接内存和CPU之间数据传输的通道。内存是计算机当中短期临时存储,不具备持久性。CPU在处理业务数据之时,会把处理中的数据放置在内存中,以便快读和快取。而内存的通道则指的就是这些内存信息是来回交互的渠道。
  • 单通道、双通道本质上,如果在计算机中只插入一根内存条,那么它将以单通道的配置运行,如果插入两根内存条,那么它将以双通道的配置运行。关于单通道无需太多描述,就是一个内存控制器寻址一根内存条地址和操作数据存取。双通道,表示在CPU芯片里设计两个内存控制器,而它们之间可以相互独立工作,每个控制器控制一条内存通道,可以实现分别寻址、分别存取数据,提高并行数据传输能力,使得内存的带宽增加一倍,数据交换性能在理论上是可以提高一倍的。
要利用多通道内存,处理器必须具有支持多通道架构的内存控制器,而主板必须支持该架构。此外,RAM模块必须按照与多通道体系结构级别相对应的组进行匹配。例如,双通道需要成对,四通道需要四个模块,依此类推。支持多通道体系结构的主板通常会使用颜色编码的内存插槽,以帮助确保插入匹配的模块。大多数DRAM制造商将以“套件”的形式出售内存,以确保内存模块在容量,速度,延迟,芯片和边的数量以及行和列的大小方面匹配。它如果要利用多通道内存,最好购买与主板和处理器兼容的套件中的RAM。如果插入了不匹配的内存模块,它们通常可以正常工作,但要符合最慢模块的规格。
四、其它关键场景分析1. 选择内存是频率越高越好吗?是否还有别的要考虑的东西?
目前市面上主流的内存已经是DDR4了,上文我们也阐述到关于内存频率、内存容量、内存功耗等细节知识点。
那么问题来了。
我们在选购笔记本电脑或者是选购内存条的时候,内存是频率越高越好嘛?
在查看内存配置的时候会发现,同样是DDR4的内存,但是其内存频率是不一样的,有的是2133,有的是2666,还有的是3200等,价格也是不尽相同的。
从参数理解上看,的确频率越高内存处理数据的效率也就越高,这个毋庸置疑。但是同时也会受到主板、CPU的限制,所以在选购内存条的时候,一定要关注到自己的主板、CPU的参数是否可以支持。而给笔记本电脑增加内存,也是一样的判断逻辑。
另外,网络上也提供了很多专业的评测,对比了同一代不同频率下的内存条性能差异。在实际的体验评测结果上反应,主频相差约600以内的内存条,在日常游戏、生产作业的性能上相差并不会太大(差异当然是有的,但是没有官方公布的数据那般大),而影响更大的反而是内存容量的原因。
所以在选购内存之时,建议首先考虑同代中更大的内存容量,然后在考虑选择更高的内存频率。
另外,如果预算足够,可以再将硬盘升级为固态硬盘,这样在提高计算机整体流畅度、性能上会迈上新的台阶。
五、2020年天梯排行榜[4] 六、市面主流内存条推荐
  • 笔记本电脑-内存条
金士顿(Kingston) DDR4 2666 8GB 笔记本内存条京东¥ 259.00去购买 金士顿(Kingston) DDR4 3200 8GB 笔记本内存条京东¥ 359.00去购买七、扩展知识点
1. 内存条剖析图
参考

网友:
楼主真是有心了

网友:
有时候再看看,还是收货满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