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scx-3401 打印复印全黑

楼主(2021-10-06):
一台三星 scx-3401 打印复印全黑,换个定景套件,还是一样全黑,后边又发了个电源板,换了电源板,后打印复印变成全白了, 本人不太会修打印机,那个大神帮帮忙。。看一下是什么问题

网友:
是不是哪里接触不好

网友:
全黑应该是没有高压,高压板坏了吧?

网友A:
先排除硒鼓的问题吧,其次全黑激光器可能性大,换电源板全白应该是电源板和机器上的触点没接触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排除硒鼓的问题吧,其次全黑激光器可能性大,换电源板全白应该是电源板和机器上的触点没接触上

好的,空了去弄弄看看激光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排除硒鼓的问题吧,其次全黑激光器可能性大,换电源板全白应该是电源板和机器上的触点没接触上

硒鼓,换过的新的....

网友:
问题解决的没有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好的,空了去弄弄看看激光器

这个机器我修的好多,激光器故障还是蛮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我修的好多,激光器故障还是蛮高的。

感谢,最后换激光器好了

网友(2021-11-05):
硒鼓先换了。若不行,看看激光器。另外你是新手,不排除你安装不到位的情况。

网友:
三星机器现在搞的少了

网友C:
全黑和定影没关系,黑有条纹和激光器有关

网友(2021-12-12):
感谢分享技术知识。

网友(2022-02-17):
引用 网友C:
全黑和定影没关系,黑有条纹和激光器有关

大神咨询一下,打印黑色上有麻子一块一块的是哪个部位引起的,勉强能用纯黑色就有麻子

网友:
一看就是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