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这款显示器谁拆过

楼主(2021-10-06):
研究了半天还是拆不下来

网友:
应该是拆过,就是太久了记不清细节了。自己研究下吧。

网友(点评):
32"的显示器很多在下面那条边是有螺丝的,通常被包边盖住了而已

网友:
先用撬棒拆方形的壳,里面有螺丝,再拆下边框

网友:
后面那层薄盖子是可以打开的,我拆过

网友A:
找个撬棒往上翘 那个方形的壳子就取下来了

网友:
壳子有卡扣 先撬开

网友:
后面的白壳子 用撬棍插下面使劲翘一下就。可以打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个撬棒往上翘 那个方形的壳子就取下来了

谢谢你朋友,可以了

网友:
谢谢坛友位的解答,问题解决了,方形的这块底部有暗扣,用撬棍顶起来就可以了

网友:
修了,时间长了,也忘记了,这东西就要靠自己慢慢研究

网友:
这不是很好拆吗

网友:
方形盖子有一圈内卡

网友:
拆时要小心啊,以免坏了屏排线后悔不己哦

网友:
暴力可以解决一切

网友:
哈哈哈哈哈,我拆坏过

网友:
正好用的就是这款,给你拍个照片

网友:
边缘有缝隙的位置直接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