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板的FM25F04A能用什么 型号代替 TL866II plus编程器不支持这型号

楼主(2021-10-06):
通用板的FM25F04A能用什么 型号代替 TL866II plus编程器不支持这型号
知道大佬最好能告诉详细型号,谢谢

网友:
换个更高级的Prog

网友:
这个编程器好像真不支持,我的866cs也不行。你试试找一个4M的芯片代替下,比如W25Q40.

网友:
换块通用版吧

网友:
这个编程器好像真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