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706花屏,集显的机器

楼主(2021-10-06):
a1706花屏,集显的机器,type c外接显示器不花,没有试机的屏,自己觉得是内存或者CPU,不敢乱动怕扩大故障不好交差,只能求助大家了

网友A:
没有维修过程,修没修好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维修过程,修没修好呀?

求助啊,大哥。还没动手修呢

网友B:
报了个不高的价格,客户还是被我“吓”走了

网友:
9.9成是屏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报了个不高的价格,客户还是被我“吓”走了

不算坏事 这种能开机的  我都要跟客户说风险 不同意坚决不搞   就是没钱赚也不能亏  这问题我觉得屏的可能性大一点

网友:
这种基本上都是屏的问题吧 现在修苹果报不了高价了 太多没钱的买苹果的了 全是分期买的

网友:
屏幕问题这种

网友:
不死机蓝屏,基本屏坏

网友:
           先给客户报换屏,屏的几率很高!

网友:
看这个样子应该是屏坏了

网友:
屏幕总成拿货两千多,价格难报

网友:
肯定是要先换个屏 判断一下故障啊

网友:
不好修  啊

网友:
第一次看到这样问题

网友:
我也有一个大花雪花点那么个性质花屏没有cpu供电风扇转的慢要很高温度才转很慢还报错死机估计cpugg了

网友:
这是屏有问题吧,,显卡不会出现这样的拖尾

网友:
你这个花得很有特点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算坏事 这种能开机的  我都要跟客户说风险 不同意坚决不搞   就是没钱赚也不能亏  这问题我觉得屏的可能性大一点

开机的你怎么报风险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开机的你怎么报风险

就是开机的才要报风险啊   不开机的报什么风险

网友:
换屏试了才能知道,

网友(2021-11-16):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报了一个换屏的价格,客户拿走了

网友(2022-03-05):
很明显 感觉是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