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RTX2060-沉睡2年,终于苏醒

楼主(2021-10-06):
华硕RTX2060-沉睡2年,终于苏醒
型号:华硕ROG-STRIX-RTX2060-06G-GAMING
故障:被车压过
维修简略:
1,         板层大短,12V6PIN供电大短
2,         5V电压不出
3,         1.8V电压不出
4,         显存供电不出
5,         显存掉点
6,         显存焊盘到核心断线
哪位大师有这个卡的散热器,空降一个,原卡的没法用了
先上图:
如果你想问这是咋了,听说是二年前出了车祸。
二年前,去一个同行那玩,看到这此卡的惨状,便拿回来拆开研究了一下,也没敢通电。想着有朝一日能让他苏醒。
不得不说鑫智造是好东西啊。
偶尔发现鑫智造里有这张卡的图纸和点位,救死扶伤的心开始蠢蠢欲动。
维修开始:
测量各供电,除核心对地阻值为0外,12V 6Pin输入大短。
量了复位 ,时钟,PCIE 数据线都不短,感觉核心没挂,应该还有的救。
   处理大短:来个心脏复苏,烧烧鸡,先5V 慢升到12V 从1A 到5A 。

凉凉的,没点温度,烧不出来啊。怀疑供电芯片短了。
这三路供电来自6PIN,拆了,还短。拆电容PGCE216,涛声依旧。
断L607电感,RS12和SCON100 两个节点。短路范围缩小了。

还有一个5V供电芯片和1.8V供电芯片也是来自12V 6Pin 这一路,那必须得拆。
不出所料,仍然大短。
     拆的也差不多了,再烧下试试,还是凉凉的。那再拆,拆滤波电容。
折腾一下午,啥活也没干,还是短。兜兜转转回到原点。那种折磨人的滋味怕是只有咱维修人员才能才会。
下班时间到了。
第二天了,继续干。

烧不出,一点温度没有,怀疑板层短路。有两个螺丝孔周边有裂痕,那就打磨一下。
至此,不短了。
装回芯片,上电。时序上第一个电压5V没有,重装芯片,5V不出。查条件:12V供电有,EN 3.5(据图纸上这个电压应该是6V)。条件有了不出电压,估计芯片挂了。
订了两个,换到第二个,久违的5V出来了,它电压没有。
根据图纸,接下来应该修1.8V了

检测过程中,‘兹拉’一声,又大短了。
C526短了,扣掉,不短了。再上电,5V没了,我地个乖乖啊。

5V 大短了。烧机大法上。
再上电,
这个芯片的电感,不是直接输出,还是回到芯片内部,也没找到反馈。最后查到开启信号。
换上后,PL10 变成5V  5V 输出 5V ,(怀疑这个芯片得是5V以上电压开启,才输出5V)没弄明白PL10为什么先前早10V多

接着修1.8V
U622 掉件,导至没有1.8V开启没有,U622 是门电路,把14 脚飞线直连,1.8V 出来了。后来料板上找了个装上。上电测量除显存供电没有,其它代供电出来了。
显存供电主控芯片

订了一个显存供电主控芯片,(这个芯片不便宜啊),装上。测量显存供电有了。接显示器。
Mats测试 有两颗显存报错,把显存拆了。订显存和钢网。
显存掉点严重,焊盘上也掉点,查了下,都是空点。
显存到,安装好,C0 还是报错。拆下测量,显存C0有三个直通核心的点不通,B11,A12,B13。
干核心

这三个点都与核心左上角直连,不通,要么核心虚了,要么板层断了。上BGA 加焊,还断路状态。拆核心,飞线。
查焊盘对应背面的过孔点,焊盘背面飞线。这个过程枯燥乏味,有好几次想放弃。三根线,六个点,不上图了,皇天不负苦心人,最终点都找出来了,飞线完活。

接下来再买钢网。维修到此,钢网还没到,到了把核心装上,应该问题不大。再把最终结果告知大家。
各位大师,看在呕心沥血的份上。加加分,谢谢谢谢

 会员1187523100鑫豆2025-10-12 21:51
 会员471577100鑫豆2024-12-30 10:38
 会员1266683100鑫豆2023-12-30 02:55

网友A:
我靠   佩服啊    真有耐性    是我  早挺不住  放弃了

网友:
有图纸   还说什么

网友:
这种耐心真是佩服

网友:
这技术,没的说!!

网友:
我晕。小弟我才疏学浅扰了大师的法眼了,
抱歉,抱歉

网友B:
我突然想搞个3080的显卡,给楼主修了!牛,换成别人估计早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靠   佩服啊    真有耐性    是我  早挺不住  放弃了

钱进动力强

网友:
大佬就是大佬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突然想搞个3080的显卡,给楼主修了!牛,换成别人估计早放弃了!

研究研究

网友:
牛啊,,换我只能拆拆配件,,楼主耐心啊。。。:

网友C:
耐心很好,不过这种数据线,像这样飞线,不知道稳定性怎么样?

网友D:
这也叫处女作?谁信啊!都大师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突然想搞个3080的显卡,给楼主修了!牛,换成别人估计早放弃了!

你这是闲楼主太滋润了吧,修好这个,头发都得秃了

网友:
真得牛逼 被车压了还能修复  不是要来拆件吗

网友:
想着有朝一日能有大神这技术就好了

网友:
这技术+耐心不是一般了

网友:
膜拜,要是我估计早搬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也叫处女作?谁信啊!都大师级了!!

第一次修显卡

网友:
牛逼,这样都修好了

网友:
这个还不如买个核心坏板底直接搬

网友:
有机会搬板 可行性大点  这样是磨练一个人的意志

网友:
楼主牛,耐心真好!

网友:
技术高,耐心好,真高手

网友:
很有耐心,折腾了好几天都没放弃,我半天搞不定的就选择放弃了

网友:
这个图纸在哪 我还有个卡

网友:
有思路 有技术就是牛

网友:
你这卡比我那2080S还难修,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耐心很好,不过这种数据线,像这样飞线,不知道稳定性怎么样?

杠杠得,不会有任何问题

网友:
估计修好了也不会稳定的吧,不过是练手的好机会。

网友:
鑫智造就是好,查图纸点位,真是维修利器,楼主水平也高

网友:
好牛啊 能找到图纸

网友:
真羡慕会修显卡的大神,,,

网友:
只想给大佬抽根中华
要是我直接从楼顶扔下去  修鸡毛

网友:
一般碰到这种就来拆配件了 楼主牛B

网友:
真有耐性

网友:
2060 还是值得搞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