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h55跑码00求助

楼主(2021-10-06):
CPUvtt电压值1.08v 主芯片是rt8105并且mos管和芯片发热烫手内存供电偏低1.23v无发热 主芯片还是rt8105  另外主板放置几个小时后并且摘掉CPU  还能正常启动 所有电压全部恢复正常  但开关几次后又开始不跑码显示00   CPUvtt依旧1.08v内存也是   怀疑CPU座漏电   其他电压基本无问题   桥供电正常  大神们是不是CPU座漏电导致的

网友:
cpu座可能性几乎为零 看下别的电容有漏电的吗

网友:
请大神们指点一下多发表点意见

网友:
用假负载看看各个参数

网友:
cpu座虚了吧

网友:
已经修好了   原来是bios座子一脚虚焊

网友:
学习了BIOS座也开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