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Mate20 Pro正常使用中手机不开机故障维修

楼主(2021-10-06):
华为Mate20 Pro正常使用中手机不开机故障维修

  【故障机型】:华为 Mate20 Pro

【故障现象】:

  顾客描述机器正常使用中手机不开机,检测到电池电压为4V。

华为Mate20 Pro正常使用中手机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1

  开机看电流0-200ma快速摆动。

华为Mate20 Pro正常使用中手机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2

华为Mate20 Pro正常使用中手机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3

【故障分析】:

  这种电流多为短路引起的,我们来看这个机子夹电不漏电,按下开机键出现的摆动电流,说明是开机后电源工作之时,其输出通路有短路情况,那么针对华为Mate20 Pro开机后工作的电源有主电源和第三端电源两个,其逻辑框图如下:

华为Mate20 Pro正常使用中手机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4

  所以主电源和第三端电源的输出通路出现短路问题都会导致这个电流。

【维修过程】:

  由于主电源输出的电路有几十条,所以我们先测第三端电源输出的唯一 一条电路。

华为Mate20 Pro正常使用中手机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5

  找到可以直接测量的第三端通路上的电容。

华为Mate20 Pro正常使用中手机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6

  测量发现他短路。

华为Mate20 Pro正常使用中手机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7

  点位图上找到第三端buck boost通路上的所有组件,熏松香烧机没发现松香融化,但是信号部分屏蔽罩手摸发烫,拆之。

华为Mate20 Pro正常使用中手机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8

华为Mate20 Pro正常使用中手机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9

华为Mate20 Pro正常使用中手机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10

  烧机发现此电容发热。

华为Mate20 Pro正常使用中手机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11

  摘掉电容,测量底脚阻值恢复正常。

【维修结果】:

  开机测试,一切正常,到此,华为Mate20 Pro正常使用中手机不开机故障完美修复。

华为Mate20 Pro正常使用中手机不开机故障维修 图12

本案例由(鑫智造会员)提供

迅维快修承接各种手机、电脑/笔记本板卡、数据恢复、平板等维修业务。免费检测,未修复不收任何费用。
全系列苹果手机iPhone ipad Macbook 维修价格
自助查询,自助下单:http://sz.xw360.com/

网友:
膜拜大佬,大佬带我上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