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60S显卡维修 跪求 芯片工作原理

楼主(2021-10-06):
矿卡坏了,开机点不亮。拿到手拆机,测试各个电压阻止未短路。上机测试,5V正常,1.0正常,1.8正常 但是测到GPU供电0.7 未0
GPU供电是复合MOS管,测试12V输入供电正常,1脚PWM输入正常
31脚PS_NVVDD_DRVON输入电压 为0
论坛公版图纸 查看次电压是经过一个5脚芯片输出通过电阻转换而来的
测试该5脚电压 1脚有5V电压,3脚接地 2脚。5脚电压为0
2脚是U504芯片的10脚经过电阻而来 5脚是经过5v,3v 电阻而来
因为是新手 现在不知道该怎么修了
跪求思路

网友:
正常 U501 4脚应该有5V 经过 好显卡测试  R557与U502之间断线  之间飞线  测试 正常亮机
新手 勿喷 谢谢

网友:
总结:2060S与2060供电方式不一样 2060是 12V-3.3V-5V-1.0-0.7-1.8 2060S-12V-3V-5V-1V-1.8-0.7

网友:
最后说一句 论坛 鑫制造 真不错 公版图纸 2060S都有,但是鑫制造表示的是1660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