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主板CIH61MI点不亮不跑码维修

楼主(2021-10-06):
一块联想主板,开机点不亮不跑码,根据检测流程,查了内存电压,桥电压都正常,测显卡两个时钟都正常,测A11脚没有复位电压,CPU也没电压。根据电路图更换mn29还是不行,后面查电路发现qn2不导通,更换后,可以正常点亮了。CPU电压1.22v,只是测得的复位电压是2.32,貌似有点低,一般主板复位电压不是3v左右吗?新手小白维修

网友:
学习了,我也有块这样的板子,回头拿出来练练~

网友A:
这个图纸你发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图纸你发一下吗

图纸我也是在论坛里找的,你搜一下就出来了

网友B:
能分享下查出故障和修复用了多长时间么

网友:
我是新手这种故障跑线路和分析用的时间实在是太长了这样修主板实在不划算

网友C:
昨天弄这个板子,也是没CPU供电,看了半天也没好,除了QN2还有哪里容易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分享下查出故障和修复用了多长时间么

一个小时左右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昨天弄这个板子,也是没CPU供电,看了半天也没好,除了QN2还有哪里容易坏吗

也就附近那三个管子,还有测电源管理芯片的开启信号,我就是这样查的

我是小白新手

网友:
不错哟,观看一下学学经验。。

网友:
太崇拜了1小时就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也就附近那三个管子,还有测电源管理芯片的开启信号,我就是这样查的我是小白新手

哦,师父昨天看了,弄好了。他说他就换了QN2,可能我拆的QN2是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