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61M-DS2触发掉电

楼主(2021-10-06):
       主板型号:GA-H61M-DS2 REV2.2       故障现象:触发秒掉电
       图纸点位都有修起来很轻松,测量各大电压发现没有CPU_VTT

打开电路图测量RT8120D工作条件,发现没有VTT_EN

Q8损坏没有拉低Q9.直接拆Q9故障修复。

网友A:
小白问一句,q8坏了为啥是拆q9呢?

网友:
en人为置高不受控了。

网友B:
直接拆掉就不受控,这个板子就只能这样修了,因为太旧了不赚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拆掉就不受控,这个板子就只能这样修了,因为太旧了不赚钱

其实不然,也就换一个三极管而已,不需要什么成本,但是即使更换了下次同样的地方也可能会损坏。直接拆了我觉得是最优选择,成本更低,故障率更低。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小白问一句,q8坏了为啥是拆q9呢?

还真是个小白,因为拆Q9才能达到修复的目的。

网友:
这个已经是通病了

网友D:
把Q8换掉不好吗 非要拆件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Q8换掉不好吗 非要拆件

换了还会坏,拆了省时省钱不会再坏

网友:
修好后CPUvtt电压输出多少伏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小白问一句,q8坏了为啥是拆q9呢?

q8不通导致q9  G极为高,拉低vtt en了。拆了q9 vtt en就为高了

网友:
CPUvtt电压多少伏问下电压正常是多少

网友:
简单明了,也没有后患

网友:
这样子vcc_pch还没出来,vtt_en就先出来了。时序不对。虽然能用。

网友:
通病+1,能正常用就行了

网友:
老通病胃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还真是个小白,因为拆Q9才能达到修复的目的。

今天才学到三极管的应用,恍然大悟,en信号是低电平有效吗?为啥没看到打#号

网友:
有图纸就是好确认故障点快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白问一句,q8坏了为啥是拆q9呢?

就是不让VTT_EN受控了  道理很简单的  你看下图纸就明白了

网友:
换个NPN的Q8也不难,万一是VTT_EN的后级损坏了,直接拆掉会引起更多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才学到三极管的应用,恍然大悟,en信号是低电平有效吗?为啥没看到打#号

此处EN=3.3V,高电平有效,所以不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才学到三极管的应用,恍然大悟,en信号是低电平有效吗?为啥没看到打#号

高低高,中间是低,en是高

网友:
引用 网友E:
q8不通导致q9  G极为高,拉低vtt en了。拆了q9 vtt en就为高了

拆了那PCH1.05的电压过来那不是就没用了?会不会产生什么不好的后果?因为厂家这样设计肯定有道理的吧,如果这样拆掉,等于中间断了路,用一种简单粗暴的方法直接上了EN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