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乎:超详细!搞懂内存条颗粒频率时序,附DDR4内存条推荐

楼主(2021-10-06):
一、读懂内存命名很多电脑小白在看到内存名字的时候都一脸懵逼,一长串的名字只能看懂品牌名。后面的“DDR4、3200”等参数,根本看不懂。我们以芝奇皇家戟这根内存为例,其名为“芝奇皇家戟DDR4 3600 32GB”。“芝奇”相信大家都知道,是这根内存条的名字。“皇家戟”则是芝奇品牌下的一个系列,除了“皇家戟”之外,还有“幻光戟”、“焰光戟”等。不一样的系列命名,不同的系列名称也代表着不同的市场定位。“DDR4”的意思是第四代DDR内存,选购内存时要选择跟主板内存接口类型相同的内存,DDR3内存与DDR4内存的接口是不一样的。像“2666”、“3000”、“3200”等数字,代表着内存频率,单位为MHz。数字越大,代表着内存速度越快,性能也就越高。最后的“xx GB”,代表内存的容量。
二、内存跟硬盘的差别上面我们了解完内存了,可能还会有很多人有疑问。为什么一块500GB的固态硬盘卖五六百,而一根16GB的内存条也能卖五六百?2.1 原理上的区别内存,即内部存储器。内存是计算机系统中硬盘数据和CPU数据交换的中转站,属于临时存储器。内存上的电容是会缓慢放电的,放电到一定程度就会导致数据发生变化,这也是关机断电后会导致内存中数据丢失的原因。而硬盘,属于外出存储器,它可以长期的存储数据,不受断电的影响,存储容量大。
2.2 功能上的区别在功能上,我们可以把内存条看成一个连接CPU与硬盘的“中介”。比如我们打开Photoshop这款软件,首先是内存从硬盘中读取Photoshop这款软件的文件,写入到硬盘当中。因为内存的读写速度要比硬盘快的多,所以CPU会跟内存进行数据的交换,而不是跟硬盘进行数据交换。
2.3 速度上的区别下图是同一台电脑硬盘跟内存的读写速度跑分图,图上可以看到内存的读写性能是硬盘的二三十倍。(作图为硬盘跑分,右图为内存跑分)
三、内存条的组成内存中最重要的元件就是颗粒,就是下图中黑色的小方块。
部分内存还搭载着散热片,以提高内存的散热能力,部分内存还有RGB灯效当。当然,搭载散热片和RGB灯效的内存价格肯定会比普条高一些。
目前全球能够生产内存颗粒的厂家有三星、海力士、镁光。市面上90%以上的内存,使用的颗粒都来自上面这三家。近几年,国内颗粒技术发展迅速,自己也可以生产颗粒了,比如合肥长鑫颗粒。目前国内很多内存品牌搭载的内存颗粒都来自国产长鑫颗粒,比如光威、金百达等。我们主要看三星、海力士、镁光这三家,这三家颗粒制造商所生产的颗粒,整体质量上三星>海力士>镁光。当然,这指的是整体性能,如果你拿海力士的高端跟三星的低端比,那肯定是海力士的高端好。
四、决定内存性能的因素4.1 容量如果你内存的容量不够,在玩游戏的时候,游戏有6GB数据,而你的内存只有4GB的剩余空间。这种情况下,CPU就不能流畅的跟内存条进行数据交换,这就会影响游戏的流畅。
所以说内存的容量还是很重要的,比如我们在电脑上同时运行多个软件或多个网页,就会出现卡顿的情况。当你打开任务管理器查看时,会发现CPU的使用率并不是很高,说明CPU的性能并没有称为瓶颈。反而内存的占用率达到了100%,这就说明内存的容量不够用,拖慢了整个系统运行的流畅性。
4.2 颗粒内存的颗粒分为原片、白片、黑片三种,内存在生产的过程中会进行两次不同的检测。第一次检测是颗粒厂商行业规定的标准检测,第二次检测是颗粒厂商自己定制的检测规格,颗粒厂商制定的检测规则要比行业标准检测规则严格的多。当颗粒生产出来时,首先要进行的是行业标准检测,检测合格会进行下一项检测,下一项检测也合格,就会打上颗粒型号跟制造商logo进行售卖,这就是大家常说的原片。白片是第一项检测合格,第二项检测不合格,也会打上颗粒型号,但并不会打上颗粒制造商logo。如果遇到颗粒上的logo并不是三星、镁光、海力士的logo,那么这个颗粒就可能是白片。黑片,则是第一次检测就不合格,本应该报废处理,但总会被资本家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流入市场。颗粒作为内存上最重要的元件,选内存完全可以看成是选颗粒。同一家颗粒厂商生产的内存也有区别,不同的内存颗粒定位不同的消费市场。这些颗粒制造商通常喜欢用ABCDE-Die来区分体质,具体可以参照下图。
内存厂商在生产内存时更换不同的颗粒还是很频繁的,同一系列产品上可能会使用好几种颗粒,所以大多数内存详情页都不会标注这款内存使用的什么颗粒。买到内存后我们可以通过查看颗粒上的标识或使用Thaiphoon这款软件去检测内存颗粒的生产厂商和颗粒类型。
4.3 频率实际上,内存条是没有频率的。我们以AMD 3990X为例,在AMD官网3990X规格一栏里,明确说明了3990X这颗处理器最大支持的内存频率。我们所说的内存频率其实是CPU对内存条访问的频率,CPU每访问一次,都会向内存条带来或带走一些数据。
CPU每秒访问内存的次数越多,单位时间内产生的数据量也就越多,也可以理解为是内存条的读写速度快,但内存颗粒每秒能承受的访问次数是有上限的。频率超过颗粒的承受上限,就会出现开不了机的情况。颗粒的承受上限是由内存条颗粒的体质决定的,体质好坏是天生的。
内存厂商会把体质好的颗粒做成高频内存,比如3000MHz、3200MHZ的内存;体质相对比较差的就做成低频内存,比如2400MHz、2666MHz等。
内存条上标注的频率并不是这根内存工作的频率,而是这根内存工作时能稳定承受的频率。主板厂商并不能自动识别你这条内存体质的好坏,所以主板厂商为了能够保证内存条能稳定工作,都会把内存的频率默认设置为2400MHz。买了高频内存的朋友,需要在主板BIOS中重新设置内存频率才能达到内存宣称的频率的。
4.4 单通道、双通道内存的单通道跟双通道,可以理解成单车道和双车道。双通道就是使用双车道来传输数据,同一款内存下,双通道内存的速度是单通道内存速度的一倍左右。
如果你正在装机,预算并不是特别充足。千万不要把钱砸在高频单通道内存上,买两个普通内存条组双通道才是真理。
如果你是土豪,主板上的内存插槽必须全部插满,必须全部都是高频内存。那么还需要注意你的主板支不支持高频内存条,以英特尔平台主板为例。只有Z系列和X系列主板支持3600MHz及以上频率的内存,而B系列和H系列最高仅支持到2666MHz。4.5 时序我们在买内存的时候经常会看到有网游提问“这款内存时序怎么样?”,也经常会在商品详情页看到关于内存时序的介绍。那么内存的时序到底是什么呢?内存的时序其实就是内存的反应时间,当内存收到CPU发来的指令后,多长时间做出反应,这就是内存的时序。要想反应的越快,时序就要越短。我们以“CL16-18-18-38”这个时序为例,时序中的四个数字分别对应着“CL-tRCD-tRP-tRAS”。CL(CAS Latency):列地址访问的延迟时间,是时序中最重要的参数tRCD(RAS to CAS Delay):内存行地址传输到列地址的延迟时间tRP(RAS Precharge Time):内存行地址选通脉冲预充电时间tRAS(RAS Active Time):行地址激活的时间
越低的时序代表颗粒体质越好,超频的潜力也就越大。内存的时序会随着频率的增加而增加,内存的延迟可以用这个公式来计算:内存延时=时序(CL x 2000 )/内存频率。DDR:(CL3*2000)/400MHz=15nsDDR2:(CL5*2000)/800MHz=12.5sDDR3:(CL9*2000)/1600MHz=11.5nsDDR4:(CL15*2000)/2133=14ns即使内存的时序会随着频率的增加而增加,但最后内存的延时并没有太大的变化。频率相同时,时序越低,延迟也就越小。同样,时序相同时,频率越高,延迟也就越小。
五、内存选购推荐很多人想知道内存到底多少合适,以我个人的使用体验来说16GB比较合适,办公的话最低最低8GB。16GB内存建议8+8组建双通道,两根内存最好买套条(捆绑在一起销售的内存条)。个人认为,推荐内存条并不能单纯的去推荐一个品牌,而是应该具体到这个品牌的某款产品。事实也是这样,很多大品牌内存条虽然卖的好,但实际性能说不定并没有相同价格其他品牌产品好。大家在购买内存时,可能只会去注重品牌,有了品牌效应,一款并不是很好地内存也敢要高价。虽然有些品牌的内存条附加了部分品牌溢价,但是内存条的购买还是遵循一分钱一分货的原则。就比如威刚龙耀D60G内存,部分是三星B-Die颗粒,部分是海力士C-Die颗粒。同款内存降价的时候,售卖的可能就是使用海力士C-Die颗粒的内存条。(这款内存的确有两种颗粒,但降价售卖的是否为海力士C-Die颗粒的内存仅为个人猜测)金士顿基本是海力士CJR颗粒,电压1.35V,时序CL15。
金士顿(Kingston) DDR4 3200 16GB(8G×2)套装 台式机内京东¥ 629.00去购买

好价280 天历史最低价,入手立省 10 元
威刚部分三星B-Die颗粒,部分海力士CJR(C-Die)颗粒,电压1.35V,时序CL16。
威刚(ADATA) DDR4 3600 16GB (8G×2)套装 台式机内京东¥ 699.00去购买
三星
这是三星自己销售的唯一一根内存条,使用的三星C-DIe颗粒,电压1.2V,时序CL19。

三星 SAMSUNG 台式机内存条 8G DDR4 2666频率 M378A1K京东¥ 255.00去购买
海盗船三星B-Die颗粒,电压1.35V,时序CL16-18-18-36。
美商海盗船(USCORSAIR)DDR4 3600 16GB(8G×2)套装 台式京东¥ 1199.00去购买
影驰三星B-Die颗粒,电压1.35V,时序CL16-16-16-36。
影驰 名人堂内存条16G DDR4 8G*2套条HOF EXTREME台式京东¥ 999.00去购买
芝奇部分三星C-Die颗粒,部分海力士CJR,部分海力士AFR,电压1.35V,时序CL16-18-18-38。
芝奇(G.SKILL)16GB(8G×2)套装 DDR4 3200频率 台式机京东¥ 649.00去购买
部分三星C-Die,部分海力士CJR,电压1.35V,时序CL16-18-18-38。
芝奇(G.SKILL)16GB(8G×2)套装 DDR4 3200频率 台式机京东¥ 849.00去购买
光威光威、阿斯加特、酷兽内存其实都属于同一家公司——嘉合劲威,这里只以光威举例,预算不充足的情况下选国产内存也是没啥问题的。合肥长鑫颗粒(纯国产),电压1.2V,时序CL19-19-19-43 。
光威(Gloway)16GB(8Gx2)套装 DDR4 2666频率 台式机京东¥ 509.00去购买六、写在最后
个人认为,推荐内存条并不能单纯的去推荐一个品牌,而是应该具体到这个品牌的某款产品。事实也是这样,很多大品牌内存条虽然卖的好,但实际性能说不定并没有相同价格其他品牌产品好。大家在购买内存时,可能只会去注重品牌,有了品牌效应,一款并不是很好地内存也敢要高价。虽然有些品牌的内存条附加了部分品牌溢价,但是内存条的购买还是遵循一分钱一分货的原则。就比如威刚龙耀D60G内存,部分是三星B-Die颗粒,部分是海力士C-Die颗粒。同款内存降价的时候,售卖的可能就是使用海力士C-Die颗粒的内存条。(这款内存的确有两种颗粒,但降价售卖的是否为海力士C-Die颗粒的内存仅为个人猜测)
如果你不去玩超频的话,那么只要认准大品牌,内存条基本可以闭着眼买。

网友:
介绍的是够详细的

网友:
好文,内容详细。

网友:
介绍详细,图文并茂

网友:
你什么都懂,你是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