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H81M-D2V,版本1.0,检测不到内存条

楼主(2021-10-06):
插上内存条和不插诊断卡提示没有插内存条,喇叭也是同一个报警声,打值卡各个电压都出了

发现是双BIOS,暂时没刷。内存金手指和插槽都清理了,内存也换了还是一样

一开始诊断卡有时不跑码,打开桥散热发现霉了一块,把上面的电容全部断开后没发现不跑码情况,但是还是内存报错。桥发烫,但是有些板它就是烫也能开机

按下开机一会儿就内存报警,有显卡复位,报警一会儿就重启。

这板是CPU控制内存吧,不会是CPU坏了吧?

网友:
怀疑CPU 就换一个试试啊,反正这个板子可以换U的

网友:
有个内存复位信号的,好像叫ramrst什么的,都是桥发送到u的,你可以查一下

网友:
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