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0TWSMB6E0这个板子cpu附近的mos管发烫掉电通病,求指教

楼主(2021-10-06):
神州版号如题,开机一会就掉电,最多坚持到进桌面,翻了好多帖子基本都是说换管子就能好,管子型号是hp8s36,换了4个,好了点能坚持半小时吧,还是掉电,旁边的电感也是巨烫,是不是这个型号管子太次了?有人说换更好的管子就可以,但是没说是什么型号啊?这个管子用别的什么型号可以替代?或者有没有别的完美解决的方法?谢谢了

网友:
半小时掉电是不是别的问题啊。这个机子5V芯片PU9也容易坏
烫不烫的不管它

网友:
电流不够,缺的那一路补上就好,没有mos管,那就把电感体积换大,或者同封装感值稍微降一些来增加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