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复合MOS管HP8S36替换求助

楼主(2021-10-06):
原机管子发热巨烫掉电,旁边的电感也是巨烫,换同型号的管子无效,求教大神应该换成什么型号的管子比这个好的,给个具体型号谢谢

网友:
烫不烫的我不管它。换掉确实正常使用就行。甚至有人说,管子都不用换,把这四个管子都重新焊接好就能修复

网友:
既然烫手,就应该先查pwm波形。轻负载都烫,重负载的时候应该会直接废了。

网友:
是不是驱动波形不对或电容有短路漏电的,电容内阻大也会发烫严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