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风枪有没有人用别的手柄改8205

楼主(2021-10-06):
8205手柄坏了,不想买原装的,太丑了,有没有人用别的8芯改。8205是8芯实际就7根线,风机12v、0.6A,别的好像24v。

网友:
早期的手柄就是这样的,带水银开关

网友:
哪个回收站的洋货呀?

网友A:
我都还留了一个当吹风机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都还留了一个当吹风机用

留着烫头

网友:
换普通手柄的话 可以买12v的涡轮扇改上就行

网友:
够粗壮,看来干大货的节奏

网友:
这个我还有一个,手柄还有俩。2手柄都断线剥皮后接。

网友:
改好了说下哈。我也改一个

网友:
这种发热丝是220交流供电的。现在的手柄发热丝都是直流几十伏供电的啦。

网友:
我就把自己的改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