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维修疑难杂症案例三例===

楼主(2021-10-06):
  图少话多,大家将就:)

一:一张闲鱼上1K多赌来的RTX2080S,卖家说卡成色新无拆修,就是金手指背面尾部有轻微裂纹,上电不亮风扇不转。

       卡到手后打值,GPU,显存,1V8,3V3 5V 复位,基本都正常,签收确认开修!

       拆开一看这张卡确实无拆无修,但是除了背面的裂纹,PCB金手指尾部正面还有一条稍长点的裂。看来里面板层的线断的应该不少,麻烦啊!

       上电不亮不转,APDK输出的5V有,1V8没有,查1V8的EN没有,查NV3V3和SWITH3.3V都没有,先修NV3V3吧。发现NV3.3和ST3.3V都是收到ADPK的5V PG信号才工作的,但是ADPK小八脚的输出5V正常,但是1脚PG无,测对地也不短路,判定ADPK小八脚坏,但是没得换,直接在PG脚上接了个上拉电阻做了个假信号。然后NV3V3和SWITH3.3都出来了。1V8也正常输出了!

      需要注意的是,裂纹拉断了SWITH3.3V到卡左边的一些3.3V电路的供电线,这些电路用的并不是NV3V3的电,所以这些电路要飞个线到NV3V3或DP口的3.3V上。

      接下来查核心供电无,查9512PEN无,头大,顺着图纸找到Q31双三极管发现5脚NVVDDEN信号无,然后对着点位图到U614与门输出NVVDDEN有,那肯定这个信号断线了。飞线难看,直接把Q312脚还是3脚接5V上拉的电阻拆了。拆了发现核心供电还是无。。。。

      然后又查了一遍,发现+12V给MOS供电的过流保护电路(UP7561?+4只MOS)没开启。+12V都没供到核心MOS上当然没供电了。查7561的VCC正常5V。但是掉了个VCC滤波电容。0.47UF的MLCC,按道理说缺这个电容芯片能工作才对,实际上非得补上这电容7561才能正常工作(重要!)。

   核心电压0.8V终于出来了,然后显存电压又没有。。。接着查,显存的EN信号的与门,又是在显卡左边,不用说又断线了。直接造个假的Fb VDD EN。但是9529P有了EN和VCC,还是没有输出。。然后示波器打波也没发现瞬间方波。。。难道9529坏了??加焊9529也无果。。

  最后发现:尼玛的DRMOS还有个OP信号,缺这个信号DRMOS不工作的,9529自然也不工作处于故障状态。DRMOS这个开启信号和FB VDDEN是串在一起的。

  FBVDD断线了,DRMOS OP信号自然也断了,于是在显卡右边找到开启DRMOS的与门,直接1~2脚短接造假信号。显存供电终于也出来了。

  至此,显卡点亮,上机测试分数正常,看来核心和显存还有供电都没有坏,就是裂纹断了信号线。

  但是风扇转速不正常,接FAN1黑口,上电开机风扇转速较慢正常,一打驱动就狂转,接FAN2白口风扇转速一直低,温度高了也不加速。不用说,风扇PWM线又断了。

  测风扇口4脚有GPU提供的PWM方波信号,否则风扇不转。但是在GPUZ里风扇转速为0,所以接FAN1打驱动风扇会狂转,因为NV驱动认为风扇异常直接输出最大脉宽。

  查点位图,风扇的PWM转速信号由3脚经过一个双二极管然后走盲孔直接去了卡左边。问题是,GPU里对应的TACH1的点虽然在GPU左侧最近上。但并不知道有没有布线出来,板层断了线,这飞线要飞到哪呢,又没办法焊到GPU下面的焊点上。

  本打算放弃了,后来在万能的闲鱼上找到一张拆掉核心的RTX2080的核心焊盘清晰照片!!!这下看清了FAN TACH1的点是有引出一根线到外面并且有一个测试点。那就好办啦!

直接从那个点飞线到风扇4PIN座3脚。上机测试GPUZ正常读到风扇转速,跑测试温度升高后风扇转速正常加速。这才算是真正完美搞定!

  然后把断裂处刮宽一点,塞涂些许绿油固化后,再把周边铜皮刮开一些,上一堆锡用来辅助固定住裂纹,此卡算是完美修复!

   三刀说造假信号时序不对有可能影响显卡的稳定性和留下安全隐患。稳定性测试了倒没什么问题,6~8PIN丝拨了上电也能正常提示未插外接电源线。至于有没有我没想到的隐患,希望高手们指正谢谢!

二: 一块闲鱼赌友送修的索泰1080。

       这块卡是左上角PCB断裂,裂纹不大,但故障奇芭。

        这卡上电不亮机,偶有亮机一会又黑。测显存供电不稳定,时有时无,正常时是1.37V,不正常时无。

        这卡显存供电由一只MOS转换+12V形成保护电路,再经过两只并联的63X电阻(并联后是20多欧,做为限流电阻感觉值是不是大了点?)提供给显存供电MOS。

        这两只电阻都在裂纹处,引脚都脱焊了。更换电阻后,故障还是一样。查UP1666Q所有工作条件都正常。就是不出供电。连PWM瞬间输出波形也没有。

        一通检查无果啊!!!都怀疑1666Q铁定是坏了。事实再次证明,供电芯片是不容易坏的。

        该卡断裂处手捏着微微弯曲一下,能正常输出显存电压。问题肯定就在那一块,但就是找不到。甚至连UP1666Q的两相LGMOS信号到MOS管的引脚我都测了,都是正常的。

      最后发现问题所在,呵呵,见过MOS管脱焊的没???外观看不出来,D S脚正常,G极脚脱焊了。。。。用表笔一按供电出来,一放又没了。G极底下焊盘脱了。。

      加焊MOS后正常!故障竟然是q32mos管脱焊!!!

      推测应该是UP1666Q上电瞬间发现其中一项PH脚反馈不正常,立刻进入故障状态。看来新出来的PWM供电芯片带I2C总线就是为了好判断故障的啊 !

三:一张熟人赌狗发过来的技嘉GTX1080 OC

      这张卡原卡主描述的故障是以前偶而能亮机,但用不了多久就黑屏,再开机不亮。

      卡到手后,打值一切正常,测供电一切正常,不亮机。直接打PCIE1X阻值正常,测BIOS CS脚无波形,直接打金手指复位脚值不正常,查到复位与门电路简化了,用一只0R电阻直接进核心,看电阻有点发黑,表笔一刮直接掉了。焊盘腐蚀,处理好后补上电阻正常亮机测试跑分OK后寄回。

     然而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赌狗收到卡后上机测试跑分异常,只有17W分(正常的1080有30W+),并且核心温度上到63度左右就急剧掉频率并且很难再起来。反复找系统或平台原因无果后返修又寄了回来。

     二进宫的显卡当然要仔细检查了,目测显卡外观无异常,也无明显腐蚀发霉迹象。查INA3221电路相关的易损元件(三个电阻电容)都正常,全卡也无掉件。顺带查了下UP9511P的温控电路(后来仔细看了PDF发现这里的温控不参于核心频率调控,而是智能PWM相控制)无果。维修进入死胡同。

    和赌狗协商准备退回维修费把卡寄回,后来协商的结果是我以成本价+维修费把卡买下(赌狗又去赌别的卡了)。

    这卡成色正常较新,也无烧毁的地方,核心完整不发黄无加焊,按道理说核心不会老化或有暗伤才对。

    又仔细检查INA3221周边电路无果,跑测试依然是核心温度高了后(63~68)度急剧降频掉帧,但在此之前功耗TDP比例和实际值是正常的。

    由于前面有复位电阻腐蚀的前科,所以研究电路图无果那还是按经验来修,换条路走走。以复位电阻为腐蚀中心往四周扩散检查。

   终于逮到一只电阻R806,这只电阻外观无异常,打值100K也正常,但是温度高了(风枪100度吹一吹)阻值急剧上升,R806是一只上拉电阻,一端接5V一端接GPU GPIO和INA3221,是个OC信号线路。之前研究INA3221也查过这里但是打值量电压一切正常(裸板测试)。必须要GPU温度上升后散热器风扇吹的热风吹到电阻上阻值才变化造成掉帧掉频。

  拆了下电阻发现电阻轻微发黑,焊盘轻微廃蚀。刮干净焊盘补了一粒电阻后故障排除。跑分测试正常。顺带把周围一些可能出现问题的电阻电容也补焊了下完美收工。

  修好的消息没敢告诉熟人赌狗,怕他反悔现在收到有算力的卡不卖了,直接开挖!

图后面补。

网友:
帖子写的很棒

网友:
看着好复杂,楼主技术高!

网友:
楼主修显卡牛逼啊  赚了几K 啊这一下

网友:
看着都头大,真厉害。

网友:
佩服楼主技术,写的很详细

网友:
这个显卡前两天修到过加焊过显卡

网友:
厉害,没书教程在哪学呢

网友:
这也能修?我靠~这也能修!

网友A:
勇气可嘉,pcb断裂的也敢捡,不怕砸手里

网友:
这个功底深厚啊,特别是第一张。第二张卡管子焊盘底下脱落很少见,但值得借鉴。感谢大师分享。

网友:
Up1666这种电源方案保护功能很强的,在配置成2相模式时,如果其中有一相不能正常工作,它就会停掉。更坑爹的是有些机型会用到它的PSI节能pin,有3种状态,拉低是一相工作,拉高全部相位都跑,悬空是智能切换。这样有些机型就是时好时坏,电压时有时无,得用示波器来看才能快速解决问题,哈哈

网友:
佩服楼主技术,感谢分享

网友:
真是高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勇气可嘉,pcb断裂的也敢捡,不怕砸手里

对面可是月夜啊

网友:
楼主功力深厚,第三张捡漏超值

网友:
篇文章很合适我这样的小白学习,真的很学习楼主。希望能多出点这样的经验好文章,谢谢,收藏拜读中.......

网友:
招显卡维修师傅、学徒,地点南京。以上职位公司均提供吃住,薪资待遇面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