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Z77-V LX主板DRAMLED灯常亮

楼主(2021-10-07):
自用的电脑,老的华硕P8Z77-V LX主板开机DRAMLED一直亮红灯,CPU风扇转CPU Vcore电压有,内存的几组电压也正常,不知道是啥问题?求教一下各位大佬!

网友:
查看IO芯片OU1的46脚没出电压,怎么向上追这个电压的输出条件就没方向了

网友:
换内存了吗

网友:
换过内存了,没效果

网友(2022-02-14):
开机卡内存,cpu电压内存电压都有,就要停下来思考一下了,这是个可以超频的Z77,所以有可能是超频造成座子虚焊或者桥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