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bios问题

楼主(2021-10-07):
这个一般坏哪一个,两个下载没有这么多分

网友:
你可以在焊接的时候调换它们的位置

网友:
看在什么主板上面   技嘉的可以直接对换    其他的就不行了哈

网友:
这个主要看主板的设计,如果是备用的程序文件是一样,如果是像联想的Q85主板,2个芯片组合写的BIOS,一个前部份,一个后部份,这样的要下载全,同时2个都要刷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