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进不去系统,该怎么修呢

楼主(2021-10-07):
客户送来一张自用A卡,老型号了270,开机能点亮,装驱动进不去系统。。。

显存测试跑一遍PASS(没有超频测试软件)核显进系统gpuz读不到参数。。。

核心加焊一次也不行,还是一样,求大佬们给个思路,下一步该怎么搞。。。

网友:
这情况,感觉是核心有问题,已经加焊了,还不好,可能核心挂了吧

网友:
核心问题很大,除非重植。

网友:
打一下PCIE阻值试试看

网友:
超频显存测试,不然挨着换,

网友(2022-01-12):
加焊a1a0试试

网友:
老卡就放弃吧

网友(2022-02-28):
放弃放弃了

网友:
没有专业工具  放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