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手机不定时自动重启怎么回事?原来都是这的问题疏忽大意了

楼主(2021-10-07):
  iPhone手机不定时自动重启怎么回事?最近有很多用户反映自己的iPhone 11总是不定时自动重启,用起来真的特别烦人,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呢?

  其实iPhone手机不定时自动重启也是由诸多因素引起的,比如系统问题、按键损坏、电池接触不良、主板硬件问题等,今天就来讲解下iPhone手机不定时自动重启的解决方法。

iPhone手机不定时自动重启的解决方法:

  1.手机软件冲突

  现在的手机还有哪些软件是不能安装的?手机上装的游戏或者应用软件由于设置不同也很有可能造成冲突导致手机不定时重启,我们可以卸载一些平时暂时用不到的软件来尝试解决这一问题。

  2.按键故障

  手机的实体按键越来越少,部分功能是可以通过组合按键来完成,像强制重启就是长按开关机键+音量下键。

  手机意外跌落,金属边框卡住某个按键或损坏都会导致手机自动重启,这时我们可以找维修工程师来解决。

  3.电池故障

  当手机电池出现老化、鼓包、接触不良也是有可能导致手机不定时重启的。电池的充放电次数一般局限在300至500次,这样算下来2年左右电池就可以逐渐老化。当电池严重老化后,不足以维持系统的正常运行,便会黑屏自动重启。

  电池接触不良同样会引起系统自动重启,因为电池与主板连接处存在异物,使得接触不良、电阻变大,从而导致系统无法正常运行,出现间歇性的故障。这时我们可以尝试更换一块电池来解决这一故障。

  4.恢复出厂设置

  如果不能确定是软件或者插件导致手机出现频繁不定时重启的,可以选择把手机恢复出厂设置,不过在操作之前务必要记得备份重要数据哦!

  5.iPhone出现硬件问题

  如果以上都没能解决这一故障的话,那么就要考虑是iPhone主板上的CPU虚焊,硬盘损坏,电源IC短路。

  手机进水内部元器件很容易被腐蚀短路,这样会拉低电源电压或使信号传输失败,从而导致不开机、开机反复重启等故障。

  手机重摔会使处理器、字库芯片及周边元器件脱焊或虚焊,极易引起死机、反复重启等故障,严重时会导致无法开机。

  其实手机不定时重启,我们也可以参照手机重启数据来快速判断故障来找到真正的元凶。

  以上就是为大家介绍的iPhone11手机不定时重启怎么回事的解决方法,你遇到这种情况是怎么处理的?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互动。

网友:
修机最怕就是不定时故障,根本抓不到。

网友:
这种我都 会放弃了!心烦

网友:
感谢分享很是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