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问题,DDR5X,显存点位图

楼主(2021-10-07):
这,MF=0,MF=1,是个什么意思啊,显存上,就190个点,我这到底用MF,=0,还是等于1作为参考啊,2个点位都不一样啊,显存测测,DQ0到DQ7,地址线路,有问题,我想确定是那几个点,这有2张图,不知道,那张,有人知道,是那张么

网友:
这个是代表,一个通道内的,高位和低位,之分么,我是E1错误,是不是表示,我要用MF=0的那张图,才是正确点位图啊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问过,不过没人解答。后来自己搞明白了,每张显卡设计的时候不一样,不能一概而论,但总的就是两种情况即(MF=0和MF=1),MF=0的意思是不镜像,看脚位有一个MF的针脚,接地即MF=0;MF=1的意思是镜像,将MF脚位接VDDQ。MF脚位位置是不变的,因此只需确定MF脚位是接地还是接Vddq就知道MF=0还是MF=1。如果有图纸直接查就行了。

网友:
也就是说量显卡板子上的MF脚,是否接地,判断,用那张图,是吧

网友:
是的,没图纸就自己量一下。

网友:
又学到料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