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诺基750ti花屏维修,和显卡bios

楼主(2021-10-07):
这卡花屏,显存供电阻值低。

跑mats......拆

网友A:
卡诺机是个什么品牌的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卡诺机是个什么品牌的显卡

诺基亚的表弟,,,山寨机

网友B:
第四个坏了吗?对应程序是几号通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四个坏了吗?对应程序是几号通道?

B通道。第一个。B0、算法和A卡相反